dell 5460 5V短路

楼主(2020-07-02):
    我是菜鸟,现在有个一3.3v正常 5v短路,发现RT8207LGQW烫手,在其它坏主板上拆下来一个原型号换上后,发现5V已经正常,但是自动上电0.10,现在PL18只有0.2V,不知道还需要查哪里.请高手指点,在线等待.

网友:
这个芯片是在主板上拆下来的,3 5v已经出来了能确定换上的芯片是好的吗??还是需要发个新的再换上呢?

网友:
输入 开启 22

网友:
输入 开启 22 21 19

网友:
路郭,徐诶中阿,呵呵

网友A:
断开 电感 看后面有无短路拉低

网友:
是量这几个脚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 电感 看后面有无短路拉低

现在电感阻值是500多,也不短路啊

网友:
电感不应该有阻值的

网友:
5v出来了,查二次电压

网友:
找芯片看下

网友:
5V短路就直接烧,哪里烫换哪里

网友:
估计5V电路上还有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测测PQ48和PQ49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