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nm-a361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20-07-02):
联想g50-80 nm-a361 开机电流0.34a 瞬间掉电。测主板各个电压都出来了,二级电压也正常,先刷bios 故障依旧。这种故障没什么好办法 三板斧试试,加焊cpu吧,BGA 上部温度230度,下部225度,这款cpu是打黑胶的 不能时间长了 我是230度加焊10秒停,否则爆锡很难重新植好。上电测试竟然好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大家借鉴一下吧,谁有能力的话可以拆下来重新植锡会稳定些

网友A:
老板BUA什么牌子的,曲线发来交流下可好。我的是卓茂, 每次拆下来重新做麻烦。我现在偶尔搞下手机 手工勉强还过得去。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CPU爱坏,加焊就好

网友:
有黑胶都能加焊吗 牛

网友:
也只能恭喜楼主找出故障,但是要说稳定还真不好说

网友:
这机器通病。

网友:
记得 修过 S410 的机子 也是 出这毛病  后来 补焊cPU 好了  1个月后 返修了

网友:
这种CPU的植珠是多大的

网友:
返修是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从电流0.34a瞬间掉电为0a!我个人觉得是南桥问题,但CPU、北桥、南桥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BUA什么牌子的,曲线发来交流下可好。我的是卓茂, 每次拆下来重新做麻烦。我现在偶尔搞下手机 手工勉强还过得去。

是BGA吧……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板载i7的u ,加焊下装起来就不行了,取下来了掉了十几个点,今天补上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拉倒把

网友:
直接换cpu就好了

网友:
加焊用不住的。早晚会返修。这板子没必要换cpu。板子也不算太贵。

网友:
我的bga 是卓茂r590

网友:
无铅的230度融化,有铅的215度融化

网友:
以前加焊s410 单cpu用好久大概有5,6个月了没返修

网友:
用不了多久

网友:
重置过几片这个主板,还是很好做的。重置一下锡球不容易返修

网友:
需要重植,要不然容易返修的

网友:
我觉得能顶一个星期就算不错了

网友:
现在的板载CPU出问题的真多啊

网友:
会返修的

网友:
我有一台0.35a掉电,不想干u,先查一查条件,主板有点进水

网友:
进水就不一定了,查供电 和各个条件正常不,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黑胶比较烦人

网友(2021-08-14):
现在还有会出现虚焊吗? 我觉得要么不是故障点要么还会返修的。不是长久之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