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黑鲨2不充电

楼主(2020-07-02):
大家好,我是迅维58期的学员,首先感谢徐老师教会我安卓理论,张老师教会我苹果理论,苏老师教会我手工跟各种电流的维修      今天修的手机是小米黑鲨2
【故障机型】  黑鲨2
【故障现象】   不充电
手机拿到手发现充电口以烧坏
要换这个充电口要从屏幕开始拆由于这个屏是OLED屏很薄,拆了快一个小时

拆下中框

拆下尾板跟尾排,充电口以烧坏,换上一 个

开始测试,发现还是充电无电流为了以防没换好拆下来重装还是一样,尾排充电有二个接口,测量没有问题,一个接口通往主板一个接口通往尾排,充电芯片集成在尾插小板上

要打开点位图测量工作条件了,打开鑫智造有黑鲨2主板原理图和尾排小板原理图

找到J104座子

座子的P123脚是USB输入接口找他通往那里
VBUS_USB_IN_CONN

经过保护管 名字以改成
VBUS_USB_IN
经过一个 U400保护管,测量没有损坏继续往下找

经过一个U200A电源芯片
名字是PM8150B

找到电源芯片的输出和内部自举升压是否有电压接上尾插接电测试没有电压,测量点是旁边的电容,芯片没有内部5V电压和自举升压

在徐老师上这的节课的时候我以经做好笔记,老师讲的非常仔细

芯片坏了,去找徐老师看看有没有,想不到徐老师还真有一个

这是以换上的芯片,这芯片是打胶的,胶被我括干净了,硬度跟苹果6S的电源差不多

接电测试内部以有输出电压

开始装机测试,可以充电了

网友A:
有认识的人在里面上班,外面的人用手机开热点,内部手机传出来的。没学过修手机,自己摸索,你这种不充电的,我一般看尾插没有问题基本就干充电管了,电路?测量?  狗屁哦!!修不好丢同行赚点差价!!

2 (1).pptx

2 (2).pptx

网友:
真牛,什么图纸都有,我一般换尾插总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认识的人在里面上班,外面的人用手机开热点,内部手机传出来的。没学过修手机,自己摸索,你这种不充电的,我一般看尾插没有问题基本就干充电管了,电路?测量?  狗屁哦!!修不好丢同行赚点差价!!

狗屁哦,把你的键盘收起来吧!隔着屏幕什么鸟话都说的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认识的人在里面上班,外面的人用手机开热点,内部手机传出来的。没学过修手机,自己摸索,你这种不充电的,我一般看尾插没有问题基本就干充电管了,电路?测量?  狗屁哦!!修不好丢同行赚点差价!!

我就是专业修同行的,修不好,可以发过来我帮你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专业修同行的,修不好,可以发过来我帮你测量一下

好的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屁哦,把你的键盘收起来吧!隔着屏幕什么鸟话都说的出来

哈哈哈 别难为自己。我已不再年轻,但时间赋予了我狡诈!

网友(2020-08-07):
感谢楼主分亨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不错啊,挺利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