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灯

楼主(2020-07-02):
#iPhone6# 求大神指导 主供电阻值被拉到46 能开机没灯 灯控部分全换了还不行

网友:
纳闷了这么低能开机电流还正常

网友A:
一定要用灯吗,我前天修一个进水的前闪光灯常亮待机短,找了电路图发现电源控制。换了电源还是不好。把前置闪光灯扣掉了。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灯吗,我前天修一个进水的前闪光灯常亮待机短,找了电路图发现电源控制。换了电源还是不好。把前置闪光灯扣掉了。问题完美解决!

? 能一样吗

网友:
换个座子吧  不瞎扯了。

网友:
灯控边的电容击穿了

网友:
背光升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