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HD3有时候能正常启动使用,有时转一下风扇不上电

楼主(2020-07-02):
GA-B75M-HD3把电源拔开再插上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出现下面故障,能正常的次数多)。而且使用全都正常,,在正常开机跑马的时候按CLR_COMS是上电跑马到15再掉电。再过3秒自动上电跑马显示。。

故障的时候是按开机诊断卡亮一下就掉电。再按开机无反应。。按clr——coms能上电。但是IOPWROK1没有

IO电压检测12+  3.3+ 5+都正常。,分压后2.07V  2.03v 1.98v
CPU_VTT电压正常。ATXOK正常到IO。。但是由于没有PWROK1,所以后面的时钟复位核心供电都没有。
由于能开机上电秒掉电,而且由于CLR_COMS能正常上电所以判断RTC电路和待机电路应该是没问题 不能再次正常上电应该是某个电路检测异常或者短路芯片进入保护(个人愚见)但是具体那个搞不清楚??

维修没有思路。。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难搞的要么就是被雷打坏的,只是损伤不是很严重而已,

桥温度正常的话估计是小电阻,小管子坏,温度迅速上升就是桥坏

网友B:
b i o s               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 i o s               分

bios刷过。一样。。我觉得一定不是BIOS或bios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搞的要么就是被雷打坏的,只是损伤不是很严重而已,

桥温度正常的话估计是小电阻,小管子坏,温度迅速 ...

桥温度正常,待机供电正常,,具体查那方面呢》?》

网友C:
没有pwok1换个io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pwok1换个io试试

IO现在手上没有。。。不过我试过。能正常开机的情况下,强制用镊子拉低PWROK1.。并不会造成断电或无法上的情况。。只是无复位不跑马的情况,我现在个人认为是南桥没完全工作拉低了PWROK1!没方向啊。。我去查查南桥供电时钟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O现在手上没有。。。不过我试过。能正常开机的情况下,强制用镊子拉低PWROK1.。并不会造成断电或无法上的情况。。只是无复位不跑马的情况,我现在个人认为是南桥没完全工作拉低了PWROK1!没方向啊。。我去查查南桥供电时钟看看。

查查vin0---7试试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种机子难搞哦

网友:
R51和R52、R514均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vin0---7试试电压正常不

VIN0-6除了vin4悬空。。其他都正常。

网友:
看看CPU供电管正常不、应该是哪里问题、先换之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E:
不能上电时RSMRST为高吗?

网友:
查5vdual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上电时RSMRST为高吗?

为高。3.41V

网友:
5V供电应该正常,开自己瞬间5V双路会切换。+5VSB是5.01v,开机瞬间会变+5VCS是4.97V,
但是现在发现一个问题,SLP_S3信号,在待机的时候就是3.3V.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3.3V会瞬间拉低到0v再上到3.3v..
如果是瞬间掉电的话SLP_S3掉电后一直是0v。。用CLR_ROM开起来后,SLP_S3会到3.3v,但是强制关机后又到0V。一定要电拔掉再插上SLP_S3才会又3.3v

网友:
按照图纸电阻阻值计算,12 5 3.3分压后均为2V,你这有个1.98,把这路的电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