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不触发通病维修,附原厂程序,屏蔽内存程序

楼主(2020-07-02):
机器型号:FX50J
主板板号:X550JX REV:2.0
机器故障:不触发
机器拿过来不开机,华硕游戏本来着,拆开主板维修测量,发现3V 5V全部正常,偶尔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能亮,电流上到0.02就不上电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待机条件出问题了,按开机键没反应去查EC待机,按开机键电源灯能亮不上电主要去查南桥的,南桥的VCCRTC正常,RTCRST,SRTCRST等都正常,去测量晶振时发现有问题,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不正常,杂波:

32.768的晶振时杂波,难道这么简单,换晶振就能好吗,结果我换了一个台式机的RTC晶振:

以为换上晶振就好了,可是还是不行,一样的杂波,看来南桥问题了,给客户报价换南桥,因为这台游戏本,所以客户很爽快答应了报价,桥是SL17E我是有现货的,开始替换:

这里要说下我用的BGA是迅维360T触摸屏的,开店五六年了,一直没出过问题,很稳定,哪怕外观都脏了但是机器性能没的说,建议大家要是开店的话也可以买一台,BGA成功率超高:

桥换好了后再去测量晶振的频率是否正常:

桥换好了后波形很好看了,频率也是正常的,因为换了新桥,所以要刷一个原厂BIOS,刷好后开机测试,一切都是那么正常:

因为刷了原厂程序,所以机器开机速度正常,进系统也是正常了,维修完成,论坛有很多这个机器不触发的案例,很多个帖子都指向晶振,只是大家没有完整的把维修流程写下来,所以这个问题是通病来着
最后附原厂程序:

网友:
这广告打的 满分

网友A(2020-09-20):
屏蔽内存的BIOS不好用!刷完不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内存的BIOS不好用!刷完不过内存!

换内存 要1.35V的 金士顿 三星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 要1.35V的 金士顿 三星内存

内存都是低压的原装内存,这个本屏蔽内存刷BIOS不行,需要改电阻,论坛里有案例,我已经弄好了!

网友:
技术高,理论扎实,思路清晰,手工好,用的机器也不错。

网友:
还能换桥哦 我们这基本上只要换桥 都不搞了

网友C(2020-11-03):
我遇到的这机器是一通电就亮电源灯小键盘灯和大小写灯,但是不显示,按关机键也关不了,一直也没有修好

网友:
BIOS屏蔽内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这机器是一通电就亮电源灯小键盘灯和大小写灯,但是不显示,按关机键也关不了,一直也没有修好

换CPU应该会好

网友:
华硕的半载内存..呵呵.

网友(2020-12-20):
我的本本不过内存电流0.7a,下载试试看看,好了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