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通病 时间保存不了,断电时间不对

楼主(2020-07-02):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电脑要修,其实这块主板已经很老了。客户有重要资料一定要修,但是这个风险很大,搞的不好开不了机一般不建议修 能开机的电脑。测得主板电池3V ,一般要么就电池底座不好 电阻和三级管 有问题,更换自后还是老样子,最后还是换了晶振才好的! ji

网友:
晶振不好,是怎么开的机??

网友:
测得主板电池3V  进南桥是3V吗

网友:
又是高手一个

网友:
晶振坏 能开机吗

网友:
很少见,一般晶振坏大多是不触发

网友:
不过很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时间不能保存的可以换一下晶振试试了

网友:
这个晶振有一个作用就是断电后时间还在工作,配合主板电池工作,也就是说断电后这个晶振利用电池工作,从而保证每次开机时间正常,同时电池也用于保存在南桥的“临时bios”(主bios在bios芯片里),板子比较老,应该有单独的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旁也有个晶振),现在的时钟芯片集成整合在南桥里了,所以南桥旁多个晶振(两个晶振各自工作)或就一个晶振共用(大多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楼主主板那个晶振坏了还能触发的原因吧。

网友:
看图没有发现时钟芯片,那就是集成整合在南桥里了,看南桥有两个晶振,一个大的(用于时钟),一个小的(用于时间)。

网友:
太少见了。

网友:
32.768坏大部分触发不跑码或触发不了,楼主这个有意思。有空看看图纸难道时序很特别?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以后遇到可以不用绕弯路了,而且换晶振,比动南桥,不知道省了多少事啊!

网友:
对应该是老板子,单独的时钟芯片

网友:
估计是斜震电容不良换晶震的时候高温加热好了

网友:
又一个新发现....

网友:
记得老师讲过NV有的桥晶振不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