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6t希捷假标实为东芝硬盘通电哒哒哒哒哒

楼主(2020-07-02):
6t希捷假标实为东芝硬盘通电哒哒哒哒哒  听声音大概率是磁头卡盘了  开盘后傻眼了 磁头在停泊区 磁盘12个磁头  之前整过一个8t的也是12个磁头 6盘 年份差不多估计这盘质量更好  摆动几次磁头判断磁头是好的 装好把电路板放到好盘上 好盘 转动正常   啊  不敢往下想了 就剩电机了 再开盘转动电机发现 电机只能转动不到4分之一就卡死  .... 真的是中奖了 和客户商量了一下数据十分钟重要 找配件盘 换盘腔  由于客户是县城的自己还有三块儿一样的 盘 让人发来第二天收到    考虑到盘片多  过程复杂 最后选择用胶带磁头这边的区域 空气过滤海绵那边用一个细胶带固定 后把6个盘一起提出来  实际操作的时候 把固定盘片的螺丝 和压片去掉后可直接转动盘 在电机不转的情况下  这样 在对角固定上较宽的胶带后 顺利取出 放到好的盘腔里 后直接换上备件盘的 磁头装上 此过程整整耗费了快一个小时 手疼胳膊酸的  通电直接认盘效果很好  用p3  经过一天一夜的镜像数据  速度153mb/s  成功回复完成  比红快了四十多mb/s过程中大概有几百个坏道  对数据几乎没有影响成功交付..

网友A:
P3盗版吗?你这个换了盘腔之后直接干对考都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3盗版吗?你这个换了盘腔之后直接干对考都可以的吧

收费多少呢。有机会找你弄。简单的我自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盗版吗?你这个换了盘腔之后直接干对考都可以的吧

portable 3   老铁

网友:
红卡最近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600w的电源不行了 接大硬盘镜像中老是 断电  一直用它做2.5寸盘 新买的p3 好使 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费多少呢。有机会找你弄。简单的我自己弄。

数据太重要了 安全第一

网友(2020-08-01):
拆盘片风险太大了。

网友:
用胶带取盘片 ,上下面很容易粘上胶带的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