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惠普战66 445R G6 板号DA0X9KMB8E0 AMD锐龙单U

楼主(2020-07-02):
同行送修一台惠普战66,客户说笔记本插机器跟笔记本hdmi链接时。线动了线两下,屏幕不显示了。拆开机子看了下板号DA0X9KMB8E0。AMD 锐龙R5 3500U单U第一次修到。论坛翻了两下没图纸没点位。通电一看待机0.2几的待机电流。
手摸cpu巨烫,眼睛仔细一看接口旁边的三极管都烧掉了。先拆掉cpu,待机电流由0.2变成0.1.拆掉烧掉的三极管还是待机0.1几电流。
不知道咋搞了,。拆掉网卡声卡,拆掉其它还是一样。拆掉2898好了。这是一个转换芯片3.3转3.3.  5v转5v。手摸上去不烫,
不知道咋坏了。手上没找个2898 ,订了3个回来。装上去 ok了。不短了。待机3.3 5v电感都有了 。待机电流0.09 正常了
装回其它的东西 cpu 声卡 网卡 电源管理芯片。开机测试ok了。附上亮机图

网友:
机器挺新啊 手工很牛逼

网友:
这工程大啊。

网友:
看到拆CPU的时候,已经觉得牛了

网友(2020-08-09):
请问楼主,BIOS在那里?

网友A:
这个主板楼主收费多少呀?

网友:
这确实厉害,七拆八拆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楼主收费多少呀?

350 同行拿过来的

网友(2022-12-27):
大工程,手工非常好啊!!

网友:
这种AMD的板载U ,虚汗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很多时候加焊不行,要重做才行

网友:
我怕拆cpu,我应该是把u边上的三极管拆掉,再把三极管与cpu相连接的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