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35自研充电电路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0-07-02):
       自行采用BQ24753设计的电路,单独用适配器时能过隔离,并且充电电压正常16.8V;单独使用电池也能正常启动;但先装了电池后再插入适配器,适配器不供电,只能通过电池供电,且拔了适配器再插入系统会掉电;只能先插入适配器再插电池,系统通过适配器供电且能够正常给电池充电。
       单独使用适配器时4脚有25,4V,20脚19V(原理图中R238焊了0欧),16脚6V,6脚3V没超3.1V;一旦先接入电池,4脚0V,不过隔离。求各位大神支招。

Battery Charge.pdf

原理图

网友:
查芯片的条件

网友:
最新进展,不过隔离是由于C154,去掉C154之后适配器供电正常,但是无法完成电源切换,一旦关闭或打开适配器系统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