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A-B85M-D3V-A CMOS故障

楼主(2020-07-02):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GA-B85M-D3V-A,先是供电一直重启。MOSFET都完好。更换IT8620E 和ISL95812电源芯片。可以上电了,各电压正常。跑码停在10,CMOS故障。没有frame信号。求各位大神,下面该怎么办呢?

网友:
32768启振了

网友:
今天有点儿时间,又把那张坏板子翻出来了。研究研究电路,全当消遣了。插上蜂鸣器,通电再测。连续短声。是内存部分出问题了。查看DDR电压,1.5V正常。但发现DDR3_VTT芯片很脏。

网友:
会不会是NCT3101S坏了?750mV,正常。清洗一下吧。

网友:
拆下CPU,突然发现边上针脚位置有不正的。

网友:
有氧化的,位置也是歪的。小心翼翼地一针一针扶正。上CPU、内存。通电,一声蜂鸣,显示器点亮了。插上两条内存,鲁大师跑个分。还不错。

网友:
做个温度压力测试,测试一个小时,没什么问题。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