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cq45 开机无显,键盘大小写灯闪3下

楼主(2020-07-02):
开机电流1.230 无显,键盘大小灯闪3下,各大工作电压正常。刷了桥旁边的bios,(ec旁边bios没刷)加焊显卡和桥一样。cpu和内存也换过了,有大师碰到过这个机器的同样问题吗?谢谢!问题解决的话有红包

网友:
这款明显的显卡门吧?胸地

网友A:
HP的机器闪3次是内存问题多。DELL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机器闪3次是内存问题多。DELL的没见过

是HP的,是我搞错成戴尔了。

网友B:
3下就是内存,不装内存闪几下?1.2a都快要亮机了。

网友:
测试声卡上面有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下就是内存,不装内存闪几下?1.2a都快要亮机了。

不装内存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