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277dw拆装齿轮组后上硒鼓有异响

楼主(2020-07-02):
客户送修HP277dw,转印带破了,以前没拆过,以为很简单。发来转印组件,拆齿轮组换转印带,齿轮不会对位,上好之后报59.c0错误,后查阅各种资料,原来齿轮要对位,经拆装十几遍,终于不报错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不上中间的红色和蓝色两个硒鼓没有异响,只提示要红色墨粉余量为零。当放上红色或蓝色硒鼓后,有齿轮打滑的异响,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拆齿轮组时,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一个弹簧和一个白色的小垫片,至今不知道上哪里,不会是这个问题吧?请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昨天碰到一个同样的问题  客户打电话过来 机器异响  打印出来的纸是黑色,我要客户关机 等我过去,晚上10点到现场,机子关机,打开机子  拿出黑色硒鼓,鼓芯黑色,估计是鼓芯卡住,用手拨动鼓芯,感觉回位 了。放回硒鼓,  打印机正常。  你看看是不是硒鼓问题。在决定机器问题

网友A:
不上中间的红色和蓝色两个硒鼓没有异响,  查这个两硒鼓的对位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中间的红色和蓝色两个硒鼓没有异响,  查这个两硒鼓的对位齿轮

齿轮组都上过十多遍了,应该没有问题对位也找过了,鼓也换过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说实话  此轮组我不敢去碰  只要一点点不到位 就麻烦了

网友:
齿轮组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