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儿子给惹的祸,给同学除尘拆壳的时弄的缺件了,朋友们帮帮忙啊

楼主(2020-07-02):
HP暗影精灵,儿子给惹的祸,给同学除尘拆壳的时弄的缺件了,朋友们帮帮忙啊.帮忙查查缺的原件的参数

网友:
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我也算是专业的但是没有资料参考

网友A:
去电脑城找个修电脑的  他们都会修

网友:
你这个只能换点位和图纸了

网友:
找不到啊。。。。。。

网友:
没图纸一般只好换板了,专修的都是快修不接这种的,缺件太多了.

网友:
红圈的2个电阻应该用多大的?

网友:
还有这个。。。。。。。。

网友:
这3个电阻确定了就应该能搞定了

网友:
这个机子 我好像有 明天 给你拍个照

网友:
忘记说话 就跑了    还有 别的地方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这个要查一下,看看这芯片使用时,一般使用多大的,,,这个是影响基准电流的

网友B:
给楼主提供两个思路1、参考mp2949芯片手册推荐设计电路图。2、参考其他采用该芯片笔记本电路图。联系Y7000论坛有图纸,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提供两个思路1、参考mp2949芯片手册推荐设计电路图。2、参考其他采用该芯片笔记本电路图。联系Y7000论坛有图纸,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
61.9K  这电阻很大。。。

网友:
对应你的第一张图上的两个电阻,我这个参考图上没有接,,如果你的板子上接了上拉电阻的话,看你上拉电压是多大的,如果真的电1V多点的话,电阻可适当小点,如2K左右,,如电压3V以上可以用5K的来试

网友:
你这个只有找到图纸就能修好

网友:
依此图,是上拉电阻找个跟sclk那个上拉一样的应该可以

网友:
皮外伤算好的  不知道有没有内伤  所谓大力出奇迹

网友:
IREF 电阻我上的是100K和200K并联合66.6K
另外两个上的是150欧姆的
触发后键盘灯5长3短后重启再5长3短再重启如此反复,屏幕无显示
维修电源的转接头只有一个Dell的能插上但是不触发,没有HP的转接头,所以无法看电流

网友:
陪人家一个吧

网友:
除层能除成这样还是不建议动手,或者自己机器练手可以,帮别人整不靠谱啊

网友:
这种一般要图纸和点位图吧

网友:
你儿子是人才呀。。。学雷锋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对照芯片pdf仔细研究一下。。。。只要没把下管控制级和fb的件搞掉,应该能修好。。。

网友:
这是打算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的节奏呀。

网友:
你还是你,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终于修好了

网友C:
IREF 电阻我上的是100K和200K并联合66.6K
另外两个数据和时钟的电阻上的是150欧姆的
触发后键盘灯5长3短后重启再5长3短再重启如此反复,屏幕无显示
最后把数据和时钟的电阻都改成50欧姆的就好了
再次感谢 AYA5205861和维修公司 两位朋友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和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电脑城找个修电脑的  他们都会修

电脑城的修电脑的,不一定都会修的,只有极少数会修,,

网友:
这是暗影精灵4还是5,

网友:
引用 网友C:
IREF 电阻我上的是100K和200K并联合66.6K
另外两个数据和时钟的电阻上的是150欧姆的
触发后键盘灯5长3短 ...

分享结果很重要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好心人也给力

网友:
没有资料参考

网友:
楼主请你帮个忙!帮我测测各个电感的二极体对地阻值好吗?万分感谢!我测几个电感对地阻值几乎为零!没有参考资料!我的主板跟你的一样型号!

网友:
这可不好整了啊

网友:
我有台hp 暗影精灵怎么进不了BIOS,特奇怪

网友:
这个只要有图纸 应该很好补件的

网友:
你儿子看来是要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儿子揍过了没有

网友:
你是联想售后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易懂

网友:
搞坏机器从娃娃抓起

网友:
恭喜楼主!不管咱说搞好了就行了

网友:
有保修的惠普可以找我操作一下 只要主板痕迹别太明显

网友:
撞料了?是拆的时候掉的吧。

网友:
人多力量大   但是自己找个图纸  最方便不过了

网友:
这个HP暗影精灵的版号是多少,根据版号找到图纸,按着图纸上标注的,把丢失的零件装上去就可以啦!

网友:
看了下与我的板号不一样

网友:
除尘能把元件扫掉也是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