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2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7-02):
    型号:联想B49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也算是通病机型,大短的位置一般是CPU和待机的公共点滤波电容,可以根据贴纸的烧焦找到,基本不用烧机。拆机看到CPU供电位置的贴纸已经有点焦了,撕开拆掉电容打值不短了,保隔P管烧糊了,换一个后上电显示正常。

    型号:神舟战神G8-CT7NA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后看了一遍没发现明显的烧坏,烧机后摸到CPU供电的芯片发烫,这个芯片应该是PWM和上下管集成的 ,机器很新,九代I7,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拆了芯片打值公共点阻值正常,CPU打值基本对地,转成电阻档打值还有几欧的值,不装这个芯片上电,电流有跳变说明CPU应该没烧坏,订芯片到货后装上接屏上电测试,显示正常,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驱动也都正常,跑了遍鲁大师也OK。看了看这个板号的BIOS,论坛没有,顺便备份下来,可能需要改的,只能说我这个BIOS是亮机备份

网友A:
帮我修个笔记本嘛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我修个笔记本嘛师傅

华为的笔记本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牛掰!

网友:
华为的修的少哦,在你附近在维修店修理比较好,太远了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