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技嘉B85M-D2V REV3.0主板

楼主(2020-07-02):
主板型号:GA-B85M-D2V REV3.0
故障现象:不开机,不显示
测试结果:没有VCC_1.8VPCH供电

测试过程:1.上电开始测量各主供电结果如下
  CPU_VTT1.67 正常     DDR_VTT0.76/1.5正常
  PCIX16/X1复位信号0V      不正常
  1_8V PCH=1.6v偏低    1_05PCH=0.5V差不多严重偏低
查找图纸测试发现Q35发现G集0V 不正常,这是转换管所需电压

如图,发现无输出电压,怀疑芯片损坏,查找芯片型号。
LM35845MAD3YG4。直接找到同样的版号,这里发现一个问题点。

换芯片之后,发现虽然有电压,但是,芯片输出7脚电压3.6V
Q35输入G集3.6V.正常为3.3V。1.05PCH电压有输出1.1V.
PCIX16也有了平台复位信号。但是电压3.9接近4V电压
且桥很烫,测试分压电阻R223/R222阻值均正常。
上CPU内存上电,跑马4F掉电。

芯片输出3.6V-3.9V电压,是由内部转换的还是通过分压电阻来输出呢?
电压偏高3.9V,这是芯片本体的问题吗?
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附上图纸点位。

(9)图纸 GIGABYTE GA-B85M-D2V-R30 (1).pdf

(9)点位 GIGABYTE GA-B85M-D2V-2.0 位置图.pdf

网友(2020-08-02):
这个主板358运放易坏 还有就是4f掉电循环10块主板有8块都是桥坏 换桥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