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 RTS5455 E480 E580 TYPC-C维修初步心得

楼主(2020-07-02):
不得不说。这种type-c。芯片的诡异之处。此芯片RTS5455带程序。从零件商买的都不能用。以后兄弟们碰到。别买了。除非买料板。或者零件商说有拆机的芯片可以试试。。

本人修一台E480 typc-c.RTS5455 。发热 。旁边电阻也发热。订货换之。发现用我的TYPE-C 充电头开机正常。直接装机交付。隔天客户那回机器说还是根原来一样不开机。拆机一看。无公共点电压。用的是客户的原装充电器。。在换成我自己的typc-c充电头。接稳压电源可以开机而且充电也正常。。无奈。订TYPE-C充电接口。又重新订RTS5455 芯片。已经老样子。搜遍论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其中论坛中看了这位兄弟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6931-1-1.html
突然灵光闪现 。原来此芯片程序 。而且照。这个兄台的提醒直接拆了RTS5455 .发现用原装充电器后。有5V 输出了。原先用原装充电器无电压输出。。。然后测量公共点有9V 测试能亮机。那么为什么原装机器不能。转接头可以呢。我也找到原因。用转接头直接可以输出20V 所以机器可以工作。用原装头。不要说输出20V 了连5v都没有。屁电压没有。当然是不能开机,在机器有5V 输出的情况下。此机型。也能正常工作。公共点有9V 输出。。这种情况我想其他的机器不一定能工作

可以总结
1.此芯片程序,请务必拆料板
2.E480 的 RTS455,可以拆除不要。但是适配器只能输出5V 。然后公共点也有电压输出9V 。机器能用。但是。。这里还有但是。。充电会非常非常的慢。原因很简单。电压太低充电当然慢。只能对那些要求不高的客户对付使用,很多人觉得奇怪。输入5V 公共点怎么会有9V 。自己去补课,不回答这个问题3.突然想到了,维修厮视频里提到的情况。市面上买的都不能用这种充电芯片,他在实在没办法情况下用这种

这种直接带协议。直接输出20V 。然后你要做的只要接正负线。但是确定是需要将原先type-c的接口拆掉。然后可能还需要割掉原来的线路板。然后USB 功能就不能用了。。当然我们修本的时候。可以利用联想的适配器。加这个头子。再加电压电流表可以做一个维修笔记本专用的稳压电源

我写这些,只是为了大家少走弯路。论坛关于TYPE-C 的相关资料还是太少太少。论坛发了一下原理啥的。没有多少实例案例
对了。如果要买请 看这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kr&id=591914312564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通过维修厮的视频找的。太难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小米的   直接 改装了一个 20V Type  无 其他 5V 的 各种功能正常

网友:
现在这种TYPE-C的适配器是20v 12v 9v 5v自适应,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正是用了pd协议中的cc针脚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我喜欢买现成的

网友A:
上次一台小米的,用我的转接头直接20V可以开机可以充电,用原装适配器的不行,跟客户说芯片坏了,他还不信,最后没在我这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台小米的,用我的转接头直接20V可以开机可以充电,用原装适配器的不行,跟客户说芯片坏了,他还不信 ...

这种就尴尬了。因为他看到你用转接头开机了

网友B:
你说了这么多,研究这么长时间,,我都是一步搞定,换个20V的普通电源,把电源头剪掉,接上TPYE C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了这么多,研究这么长时间,,我都是一步搞定,换个20V的普通电源,把电源头剪掉,接上TPYE C的线就可 ...

兄嘚,你牛逼

网友:
等809H可以读写程序就解决了

网友:
这种可以找换好多修不好的板子了。

网友:
这种是阉割版的,有一种可以设定诱骗输出电压的

网友:
现在这类不出电压 或不出20v电压的太多啦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e480不升压,换pd不行,怪就怪在接口5v公共点却有8伏,不知道电怎么过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了这么多,研究这么长时间,,我都是一步搞定,换个20V的普通电源,把电源头剪掉,接上TPYE C的线就可以了。

关键这样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这样能收多少钱呢

一般都说主板坏了,把电源也烧了,, 收个34百,送个电源。还赚个小米电源。这年头不玩套路能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说了这么多,研究这么长时间,,我都是一步搞定,换个20V的普通电源,把电源头剪掉,接上TPYE C的线就可以了。

你把你的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台小米的,用我的转接头直接20V可以开机可以充电,用原装适配器的不行,跟客户说芯片坏了,他还不信 ...

朋友,请问一下,是直接20V插机子上?不会烧P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你的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老哥,请教一下,是直接改了头子插上去,板子上不用改线?也不用取PD芯片?

网友:
同款E480 ,用电池可开机,可电池要没电了,用适配器 不开机不冲电。。头大中。。。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e480不升压,换pd不行,怪就怪在接口5v公共点却有8伏,不知道电怎么过去的

这是充电芯片升压的。。

网友(2020-11-04):
刚刚问了小苏本本ic说这个不带程序的。。。。。。。。。。买个回来试试看 tb现在好多带程序的再卖的

网友:
学习了,老师傅

网友:
E480
RTS5455不带程序RTS5455不带程序RTS5455不带程序!
这机器我修过换过这个全新的芯片没好!后来是因为是电源接口内部有发霉,又换了一个接口好了!

网友(2020-12-29):
请教各位大佬,直接用20V的转换头,转成TYPE-C可以直接用是吧,之前一直没试,害怕把客户的机器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