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K21-80六代I3合成BIOS亮机快

楼主(2020-07-02):
   回收了几台联想K21-80的机器,I3六代的,发现一台正常,其它几台都有BIOS密码,(因为之前试过K2450的有密码可以直接进系统升级BIOS解除去掉密码)用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包直接从系统里升级还是解不掉密码,所以只好尝试拆开刷BIOS。把好机没密码的备份下来,然后读出ME版本,合成原厂ME之后刷上去试秒亮,进系统测试稳定可以用,BIOS信息都已配置正常的。现将资料上传给有需要的同行朋友下载用。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没密码亮机正常那个刷到有密码的板上面是不能亮机的,所以建议下载时直接选择合成亮机快那个就行

网友:
一直不会合成   回头学习一下

网友:
用哪个软件刷?

网友A:
要在WIN10系统刷吗?我的是WIN7 32提示系统不对

网友(2020-08-01):
引用 网友A:
要在WIN10系统刷吗?我的是WIN7 32提示系统不对

我用的是WIN64位

网友B:
官网下载的BIOS升级程序,直接在系统里点安装升级的,插上电池和电源,中途不要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BIOS升级程序,直接在系统里点安装升级的,插上电池和电源,中途不要断电。

官网没有K21的BIOS升级程序啊,你在哪下的,用了第一个自己动升级程序,BIOS还在,解决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BIOS升级程序,直接在系统里点安装升级的,插上电池和电源,中途不要断电。

官网没有K21的BIOS升级程序啊,你在哪下的,用了第一个自己动升级程序,BIOS密码还在,解决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没有K21的BIOS升级程序啊,你在哪下的,用了第一个自己动升级程序,BIOS密码还在,解决不了啊

中国联想官网没有,要到美国联想官网下载

网友(2021-01-14):
好用 一刷就好 pojie密码的

网友(2021-07-25):
感谢分享,先下载保存下来备用。没有编程器什么的,动手能力也不行,目前还不敢刷。

网友C(2022-01-06):
引用 网友B:
中国联想官网没有,要到美国联想官网下载

好坑啊,美国官网那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坑啊,美国官网那么全

中国自己联想官网不提供没办法,就是这么缺心眼

网友:
很有建设性的合并

网友:
FPT能软刷编程器备份的BIOS吗

网友(2022-06-17):
我的i5可以用吗

网友(2022-10-30):
不错不错,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
下载这两个直接刷行吗?下面第一个是工具?
K21-80 I3 合成ME11.0.0.1160亮机快.rar

网友(2024-06-2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D(2024-08-29):
我的i5可以用吗
★★遊漁☆☆
可以的,一般合成的都是可以通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i5可以用吗
可以的,一般合成的都是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