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Station P310工作站维修

楼主(2020-07-02):
联想ThinkStation P310工作站维修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联想ThinkStation P310,故障为:开机不显示
型号如下:

主板图片如下:

主板板号如下:

拆机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

因为知道这款主板BIOS易损坏,其他也没有测量,直奔主板拆机刷写BIOS刷写完毕后发现故障依旧,后面怀疑可能刷的程序不对,就这样来来回回连续刷了七八个版本还是故障一样。浪费一个上午还没有修复好。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主板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最后只能对各个单元电路进行一一测量。
经测量发现无内存供电电压,内存控制芯片实物丝印为5N=3L ,查找数据手册发现IC为RT8129A测量发现芯片供电正常,无开启信号,跑线路发现开启信号连接一个6脚IC板号为Q133手头上没有此芯片索性直接拆除后发现内存供电正常。

实物图如下

原本以为到此结束,已经修好。谁知道插上内存一直滴滴报警,识别不到内存,再次测量发现内存缺少一组电压发现缺少一组2.5v供电。2.5v电压供电控制芯片为UP1727电路图如下

测量主板实物发现10脚输入电压5v正常1脚输出直接对地短路,对地组织为0欧姆,排除后级短路,拆掉芯片UP1727后1脚对地阻值恢复400多,这个芯片手头上又没有,首先想到了液晶电视的主板上有很多三端稳压管,直接用三段稳压管改装一个。
改装后的效果图如下:

改装测试后可以正常使用,然后防止短路有打上一层热熔胶。
下面是开机亮机图如下:

终于修复好了,下面是主板坏的配件如下:

网友:
先出2.5V再出内存供电,PWM供电用线性供电代替电流不够吧

网友:
是不是因为2.5v对地短路导致没有内存开启信号

网友:
不用图纸能搞好不错

网友:
改线性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