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10全屏看电影一会死机

楼主(2020-07-03):
v310 的 电脑 。如果开机着啥都不操作多久都不会死机,用小窗口看电影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全屏 不到半小时就死机。屏幕没画面 有背光。键盘啥都无作用,cpu温度也就50多度,独显温度鲁大师检测不到。。禁用独显 也会出这种故障 。。是啥情况呢,死机后图像如下

网友A:
这垃圾本问题最多了 你先看看主板有异常没 你禁用集显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本问题最多了 你先看看主板有异常没 你禁用集显试试

刚才试了禁用集显 ,开机2分钟就死机。。不禁用还能用半小时

网友B:
十有八九都是u的问题,有有铅段焊下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都是u的问题,有有铅段焊下试试把

是虚焊产生的问题吧

网友:
路过路过希望得到答案

网友:
刷官网最新  bios试下,,排除下啊,,之前我也遇到过 联想类似的故障,,用着用着屏幕就黑了,,但机器正常工作,电影正常播放,就是灰屏,, ,最后就是刷官网bios好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596-1-1.html

网友:
先刷BIOS,再加焊CPU试试

网友:
CPU的可能性大

网友:
加焊CPU可能就死翘翘了,这种先报风险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还没有过保修期

网友:
这个最好干bios先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了,看大神

网友:
万事先干桥

网友:
先软后硬,独显是重点排查对像

网友:
估计就是cpu坏了 这机器cpu超级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