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显存供电控制电路,附赠gddr5x资料(pdf)

楼主(2020-07-03):
暂且这么称呼吧,n卡中普遍存在显存参考电压控制mos,而a卡好像并没有这些,求教这些控制vref电压的mos管是什么作用,又是在什么时候导通呢待机测量,这里fbvddq是1.35v,vref 分压得到的是0.95v,mos管2n7002不导通。

网友A:
你插上12V就有显存供电。然后有基准。那两个基准是给不同的颗粒(同时给核心的基准部分)你说的MOS管导通的话 基准就变小了,或许是不同颗粒基准不一样。比如D3  d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插上12V就有显存供电。然后有基准。那两个基准是给不同的颗粒(同时给核心的基准部分)你说的MOS管导通的 ...

时序不对吧,应该是GPU供电出来,才会有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插上12V就有显存供电。然后有基准。那两个基准是给不同的颗粒(同时给核心的基准部分)你说的MOS管导通的话 基准就变小了,或许是不同颗粒基准不一样。比如D3  d5

不是这样,mos管一直都有,并且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通,d3,d5又不会同时在一个显卡里,没必要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