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找公共点的确问题

楼主(2020-07-03):
笔记本主动性板怎么找公共点请大神们指教一下

网友:
上管 d 极     还有输入的检流电阻     仁宝的 有隔离点

网友:
CPU供电上管输入供电就是公共点,一般找这个就可以

网友:
PWM电路中上管和公共点相连,或者是芯片直接相连

网友:
各路供电上管D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