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8+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03):
  【故障机型】三星S8+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正常使用不显示,有电话进来可以听到手机发出来电音乐。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接调电源如图:

  按开机键触发电流正常没有漏电,打开鑫智造维修查询,找到对应机器型号,由于没有S8+图纸,拿三星G955D的图纸作为参考,显示IC芯片型号和工作原理跟s8+G9500一样。

  根据客户反应的故障,查显示IC工作条件,测量电感L1901的ELVDD_4P6无电压,怀疑显示IC没有工作。

  显示IC U9002要想工作首先需要得到几路供电,供电正常后才会输出显示电压的,这里只拿出一组测量图片,给大家示意,测量供电输入通路电容C9058的,VREG_S5A_2P04电压正常。

  说明供电正常,要么显示IC损坏,要么CPU发给显示IC信号有断线导致。首先考虑更换IC看下,毕竟这也是一个通病。

  拆下显示IC处理好焊盘。

  更换型号为MAX77838的显示IC装机测试。

  开机正常显示,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总是一种手到擒拿的感觉!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厉害了老哥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