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有时加电不亮,有时正常亮机

楼主(2020-07-03):
此主板不亮机时候诊断卡不跑码,诊断卡CLK 指示灯一直在闪。亮机时候跑码正常。

网友:
时好时坏,太不稳定,IO和附近加焊过了,还是原现象

网友:
这种隐性故障不好搞咯

网友:
这种最不好搞了,莫个元件氧化虚汗了,毕竟b75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