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E卡C7维修

楼主(2020-07-03):
文字叙述:20/7/3号修到华硕A88XM-E,测量没短路直接上电发现能跑码亮机,认为没问题。可关机后在开机发现诊断卡跑到C7就停住了,点复位继续跑码亮机。再次关机开机要么跑码亮机,要么卡C7不动(复位继续跑码亮机)。内存、BIOS、内存条件都正常。想到复位后亮机认为桥,上BGA后,发现故障依旧。论坛看了也没啥头绪,说各种问题都有的。想了想外设,就开始动外设,声卡拆掉没用。网卡(犹豫了一下,假如不是网卡问题,拆下来,我就焊不上去了)就换个IO试试。结果欢喜。每次开机关机都正常,此版修复。补充:维修时发现PS2键盘不能用,论坛有说PS2不能用也档C7。把爱坏的电阻(此板是分开的,没用到两个排阻)换掉后,发现还是不能用。也就是这时候我才想到外设和IO的问题。由于没那么多时间拍照发图,只提供给修此板的人遇到卡C7提供一个参考。不用走太多弯路或者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