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同维A780LEFL卡LOGO不认硬盘

楼主(2020-07-03):
杂牌同维A780LEFL能亮机卡LOGO,按照卡LOGO惯例维修,先把所有SATA设备拔掉,硬盘和光驱。不再卡LOGO了。以为只是换换硬盘就完事,结果换上好的硬盘一样卡LOGO,换了电源硬盘盒硬盘线故障依旧,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修主板SATA接口没什么经验,只是知道SATA数据线通过耦合电阻直接连接南桥。这主板是杂牌主板不可能有图纸和点位,我猜SATA接口应该需要时钟,更换掉南桥25M晶振故障依旧,更换14.318晶振故障依旧,那只能更换时钟芯片了,这个时钟芯片是RTM880N-790,还好有料板,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返修了,还是桥的问题,加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