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提示 CHASSIS INTRUDE

楼主(2020-07-03):
华硕b85m-e提示 CHASSIS INTRUDE

网友A:
百度是个好东西,不烦去搜搜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是个好东西,不烦去搜搜看先

好友道理,问度娘没错了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月饼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致命错误啊,这个还不好修啊,查O_CASEOPEN#信号,信号在IO芯片,点位图找到相连的三极管,直接拆掉哪个三极管,如果看见旁边有跳帽的,随便也拆掉,不装就行,B85M-E B85M-G 都是有跳帽的。

网友:
白嫖一个哦,加分哦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放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2020-11-25):
b85m-g这里有个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