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反复重启 ,我估计要放弃了

楼主(2020-07-03):
反复重启 各路电压有,
根据这位大哥的时序 修  到17步CPUPWROK没有,
Q47  我也换过·~不装CPU有电压,装了就不出~~换过CPU也一样,这样是不是桥坏了,我估计要放弃了~~

网友A:
刷BIOS,加焊SB,换CPU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加焊SB,换CPU电源IC

刷过几遍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加焊SB,换CPU电源IC

和cpu电源ic有关系?

网友:
我修过一块,什么都正常,就是重启,有一次阴差阳错去量cpurst的下啦电阻莫名其妙就好了,以前我是量三极管脚位的,看那电阻也没虚焊,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就好了!

网友B:
给你个建议 拆掉Q47看看。你这个的话 还是看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收到SVID  不装CPU出来的CPU供电是电源管理芯片预设电压 ,装上CPU 不出SVID(CPU发出)是不会有供电的,建议刷刷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 拆掉Q47看看。你这个的话 还是看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收到SVID  不装CPU出来的CPU供电是电源管理芯片预设电压 ,装上CPU 不出SVID(CPU发出)是不会有供电的,建议刷刷座子

cpu供电多正常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6717-1-1.html

没事多逛逛坛子,不会拆机也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6717-1-1.html

没事多逛逛坛子,不会拆机也会修

明天我就照着多来一遍

网友:
上传上来共享一下看看一哈

网友D:
第三的DPWROK跟15的PWROK有没?你现在应该是时钟没发出,可以测下pcie A13 A1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三的DPWROK跟15的PWROK有没?你现在应该是时钟没发出,可以测下pcie A13 A14

不出时钟就是桥的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三的DPWROK跟15的PWROK有没?你现在应该是时钟没发出,可以测下pcie A13 A14

a13. 14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出时钟就是桥的问题了吧

出时钟的条件都正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出时钟就是桥的问题了吧

判定桥坏没,首先桥供电、25M晶振,还有起振信号都正常,之后才考虑是否换桥。别啥都没查,看桥不爽就干桥。

网友:
时钟复位有了吗?内存工作条件测了吗?

网友:
主板上的电压时钟复位出了没有?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都正常了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你看看集显电压出来了没有?这块板子出了集显电压就证明过内存了

网友(2020-08-03):
小白来报道,先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