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80S的插适配器电流尖峰

楼主(2020-07-03):
今天修道LA C381P 只插适配器一瞬间会有电流冲击,24780S断开保护,B+跳3-6V  ,电池存在的话就OK ,但是客人把电池用干了就会再不过保护隔离大家有什么维修经验

网友:
先给电池充点电

网友:
先手动充点电,再试试

网友A:
改ACDET的分压电阻,把电压改高点

网友B:
换个大功率的原装充电器即可

网友:
隔离管 控制极相连的分压电阻 加焊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功率的原装充电器即可

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ACDET的分压电阻,把电压改高点

谢谢  你说的对  本来改了就过保护隔离了  但是还是必须电池有电的情况下

网友(2020-08-07):
又是分压电阻,这世道电阻也开始不靠谱了维修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