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bga,引脚点位有掉漆和上了锡,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7-03):
到时候上芯片会不会跑锡?

网友A:
这种点都是供电和地线。连锡不影响工作。但是吧这还是反映了你拖锡手脚过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都是供电和地线。连锡不影响工作。但是吧这还是反映了你拖锡手脚过重的问题。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B:
不放心就点绿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就点绿油即可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