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3这个芯片炸了,什么型号

楼主(2020-07-03):
接了台深海泰坦x3,i7-9代,芯片炸了,
求大神看看是什么型号

这是d壳型号

这是主板炸了的芯片

来张cpu和1660ti显卡

来张版号,论坛没有图纸

再来张炸了芯片裸照,求大神援助

网友:
没有遇到。……。…。…。……。…。…。…。……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的多,给你张高清图片,看看

你看看用的上不?拿走不谢  ,我上传的图片是高清大图,好像下载后芯片上还是看不清,芯片上字是A00 K07

网友:
芯片型号MP8759GD

网友:
谢谢你,我买个芯片试试看看结果。你有这个机器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的多,给你张高清图片,看看

谢谢你的高清图片,图纸你有吗

网友:
先查短路再换啊,大短呢

网友:
我拆了这三个,就不短了

网友:
都是老师傅!!

网友:
九代机应该没过保吧,客户不送保修?

网友B:
这机器主板还在保修呢,送服务站不好么,mechrevo官方售后路过 这主板蓝天代工的,没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主板还在保修呢,送服务站不好么,mechrevo官方售后路过 这主板蓝天代工的,没图纸

主板烧成这样,售后会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烧成这样,售后会保吗

常规无法保修,拉着备件QA和大区经理推动邮件一般问题不大,这种问题算不上CID

网友:
蓝天的 图纸都没有

网友:
这个不是蓝天的,我认为,看版号应该是广达的。版号gk7cp65 v1.0,

网友(点评):
不是蓝天,也不是广达,这是同方代工的

网友D:
能帮忙量下显卡bios 第8脚是多少v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帮忙量下显卡bios 第8脚是多少v电压吗

对不起,报价客户不修了,机器取走了,理论讲bios供电是3.3v,怕有问题可以查bios芯片 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报价客户不修了,机器取走了,理论讲bios供电是3.3v,怕有问题可以查bios芯片 pdf

我之前就是从南桥BIOS 那拉了个3.3V 过来,给客户没几天返修了 ,显卡挂了,所以我怕是不是我电压拉的不对,显卡BIOS 很多是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就是从南桥BIOS 那拉了个3.3V 过来,给客户没几天返修了 ,显卡挂了,所以我怕是不是我电压拉的不 ...

有图纸就好办了,这种杂牌就是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的多,给你张高清图片,看看

售后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