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日记(七)Compal LA-A341P

楼主(2020-07-03):
          Compal LA-A341P           客户说 笔记本进了西瓜水,短路有烧焦的味道, 先拆机,这样的机子就不能再开机试了。拆开后,发现少量的西瓜水再U 的底座上,果断的擦干净,并开始仔细检查主板,发现 屏的排线有烧的痕迹,先用洗板水  茶洗干净,再查找图纸,看看烧焦的地方,是哪些线路,1和2是供电,3是空脚  4是接地,感情还是很好,只要处理12脚的线路,4脚接地没短路。本来想直接到网上买根线和接口回来换下,后面考虑再三那,还是接线吧  这个接口不是很好换, 下面把图纸发出来。

Compal LA-A341P ThinkPad Yoga S1.pdf

网友:
不错,不太喜欢修接线的因为水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