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使用

楼主(2020-07-03):
一块V星B75主板,CPU针脚歪了,挑正后正常点亮,测试发现网口下面两个USB2.0不能使用,主板一共有4个USB2.0,另外两个正常使用。测试不能使用的USB口,电压、D+ D-阻值和正常使用的USB口是一样的,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吧?求大神提供下维修思路!

网友:
帮不到你  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昨天刷了BIOS,无效,在论坛下了个点位图,发现和一个6脚的IC相连,于是和一个好的接口的同一个IC互换,好的依然是好的,坏的还是坏的!

网友:
根据点位图,6脚IC没有问题,没有其他元件,直接接的南桥,不知道是虚焊还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A:
正苦闷这事呢,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苦闷这事呢,坏的概率很高

干桥,不知道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