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6代 A1954

楼主(2020-07-03):
IPad 6代 A1954 故障现象:有时暗屏,有时正常。(亮着的时候亮多久都正常,就是休眠后唤醒就暗屏)要反复按开关键,才有时候能亮,没有规则。
重启苹果画面也是时亮时不亮。有没有大师指导一下大致的维修方向

网友A:
唤醒总线虚焊了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唤醒总线虚焊了应该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8-12):
已经修好一段时间了,更换了背光芯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