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台机IH81M重启

楼主(2020-07-03):
联想IH81M台机重启、心想这BIOS是事、这几天好的台机都是这个问题、心想这是秒杀的对象条件反射、这不又开刷了说干就干、刷完装上兴高采烈按一下按钮、我呢个插、并没有心潮澎湃的画面、不好就算了还刷不亮了、先把内存拿下来摩擦一下、OK心潮澎湃的画面出来了、但是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自动重启、多了这么多其实问题很简单、测了一下开关有800欧姆、把其中串联的线剪了即可、下面把门窗户关好、上高清无码、只是这几天机器太多发个帖活跃一下气氛、有些机器问题很简单往往是我们想的太多

网友:
潮湿季节,开关漏电

网友:
这机器修的      老厉害了

网友A:
修电脑怎么不先裸板测试?你板子不拆出来能刷BIOS??

网友:
是的,还是应该返璞归真,先简后繁

网友:
这个有捡到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怎么不先裸板测试?你板子不拆出来能刷BIOS??

直接把芯片拿下来,可以不用拆机。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芯片拿下来,可以不用拆机。我经常这么干

小八脚不用拆主板下来用风枪能把芯片干下来?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重启,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有时好几个小时掉电重启,有时开机就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怎么不先裸板测试?你板子不拆出来能刷BIOS??

这机子BIOS是焊接的好不。

网友:
联想的机器没辙,开关不少over的

网友:
学习了,多谢大神分亨经驱,

网友:
花2个钟才一斤猪肉到手了

修台式机的苦逼,看了半天也没见高清无码。

网友:
这机子我也碰到过,先刷的bios,后来发现开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