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深海幽灵Z2 Air 闪屏求助

楼主(2020-07-04):
深海幽灵Z2 Air闪屏,换屏后故障依旧,听说是屏供电问题,但是不知道哪个是屏供电保险,求助大师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4 PS5保险检查下...屏线数据断也会出现闪屏

PS5坏了,非常感谢!

网友A:
PS4 PS5保险检查下...屏线数据断也会出现闪屏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是保险有阻值了,我遇到过,将他取下,用焊锡丝直连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都不知道最好还专业点人维修。

网友:
不懂就拿去给别人修呗,自己瞎搞

网友:
19V屏供电保险

网友(2020-09-25):
我也正修这个本子!也是这个现象!连个图纸和点位都没有!只能凭感觉去修了!很累啊!大神们谁有的点位图纸就传上来吧!共享大家,收点费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