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3进水 不装屏可以开机,装屏大电流电源发烫

楼主(2020-07-04):
有没有人知道是咋回事啊,不是屏幕的问题,换屏也是一样
进水

网友:
打一下卡座阻值啊看哪里短路,烧一下

网友:
检查屏灯回路,灯控三大件,这是典型故障,论坛有案例;

网友:
我检查了灯控回路都正常 没有短路的地方 阻值也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