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Plus 阴阳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04):
  【故障机型】:  iPhone 8 Plus

  【故障现象】:  屏幕阴阳屏

  客户描述说,手机屏幕右下角显示屏不亮,没背光。

【维修过程】:
  接到手机,看到手机右下方没有背光。这种一般都是背光供电有一路有问题导致的,拆开机子,拿下来主板,测量显示座子J5700中发现 PP_DISPLAY_BL34_ANODE_CONN 对地阻值无穷大,断线了。

  查找图纸发现此背光供电是经过R5733保险电阻供给显示座子。

  检查中发现R5733保险电阻已经有烧坏的痕迹。

  直接风枪取掉,锡球短接。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显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PP_DISPLAY_BL34_ANODE_CONN 背光供电的保险电阻R5733损坏导致的开机阴阳屏,显示不正常。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砍瓜切菜!来下一个说实话看老师的分享觉得这活简单但实际并非如此。

网友:
显微镜必不可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