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帮我看看华擎的点位图怎么打不开啊。

楼主(2020-07-04):
哪位仁兄帮我看看华擎的点位图怎么打不开啊。开别的图就正常,打开这个就报错。

网友:
换其他软件试试吧,不要非用这个软件

网友A:
你就不能找个下载附件扣分少的版块发吗,10分心疼,我的软件可以打开,上传给你
通用 万能 点图软件

网友:
我用这个目前除了brd别的基本都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找个下载附件扣分少的版块发吗,10分心疼,我的软件可以打开,上传给你

我还以为发什么都是2分,感谢了哈,朋友,我找了好多都打不开。我还以为我电脑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发什么都是2分,感谢了哈,朋友,我找了好多都打不开。我还以为我电脑问题,再次感谢!

如果打开报错就改一下选项里的图形加速,另外记得把文件关联全都勾选了(貌似不勾选也能打开23333)

网友(点评):
这点位图软件确实不错 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开报错就改一下选项里的图形加速,另外记得把文件关联全都勾选了(貌似不勾选也能打开23333)

...

已正常打开了哈,再次感谢了哈。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