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阻阻值到底是多少?能用贴片电阻替换吗?

楼主(2020-07-04):
看看这个电阻阻值到底是多少?能用贴片电阻替换吗?

网友:
我怀疑你在逗我们。我是不是应该把怀疑去掉

网友:
色环是什么颜色的??看不出来没法说哎。。

网友:
色环是什么颜色看不出来没法说.......

网友:
图片中电阻估计2W左右,贴片不好替代............

网友:
色环顺序 从左向右依次 黑 棕 黑 银 棕

网友:
0.1 1 % 2w以上

网友:
下载一个色环电阻计算器算一下不就行了,色环电阻这么大一个材料和贴片电阻都不一样这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