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七彩虹C.H110M-T V20上电转一下停,可再触发

楼主(2020-07-04):
故障为触发风扇转一下停,但可以再次触发。实测VCCSA,VCCIOVCCPLL都正常,时钟,复位不正常无CPU供电。此板网上相关资料几乎没有,有点放弃维修的冲动!无意中看到这个六脚的芯片“K72 D9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直接拆除后试机居然可以正常亮机了!拆后测量焊盘发现1,4脚接地,23脚相连5V53.3V,65V。印象中没有见过这种芯片,还望大神指点。分享出来,希望大神们多多指导!

网友:
复合双N沟MOS管,一般就是开启电路使用

网友:
战神的蓝天板不是这个通病吗,K72六脚管

网友:
楼主乃神仙也,无意中就直击要害佩服佩服啊!!!!!!!

网友:
无意中看到这个六脚的芯片“K72 D9”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直接拆除后试机居然可以正常亮机了

这有点牛逼啊 不知道啥东西直接拆 看不惯就干他

网友:
学习了,牛人肯定有值得牛的资本,看它不顺眼就开干,佩服佩服。

网友:
看他不顺眼就干他 结果还开机了 牛皮》》》》》》》》》》》》》。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正宗盲修

网友:
平时在联想或者代工之类的主板上也修到过此类六脚管损坏的,抱着试试的态度就干它了!

网友:
开眼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双管702

网友:
今天再修到联想H61H2-LMM V1.0无复位,查得无复位VRM_GD无输出 Q3坏 同时也确定了K72 D9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
确实我也看不惯这种复合管,不过还没像楼主这么干过它们,哈哈,下次试试

网友(2020-08-20):
我今天也遇到这张主板了,马上拆掉试试,看看是不是通病 ,嘿嘿

网友:
我只想说声:多谢楼主啊!!!!!我成功啦,大家祝福我吧,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