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搜索不到WIFI无线信号

楼主(2020-07-04):
hp 4411s搜索不到无线信号,把WIFI旁边的D26拆掉就不受控了,也不用拆整机,安装系统和WIFI开关不起作用时这样干可以绝后患。

网友:
直接是断开了WIFI 开启信息,处于长开状态。

网友:
键盘上有wifi开关的吧

网友:
搞过这样的问题但不是板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