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耕升GTX650显卡一例

楼主(2020-07-04):
闲来无事 收拾出来一个以前换下来丢了好久的一个耕升GTX650 1G D5显卡 上机测试不亮 检测卡跑 b2   目测了一圈只看到PCI接口处掉了几个贴片电容   加上了电容后故障依旧 拆下散热器测试一遍电压 5V 正常   测试PCI_V电压 1.05V 正常 测显存电压 DDR_V  1.5V 正常   测核心GPU_V电压0.9v 正常    排除了掉件 电压该有的也都有了 由此看来可能是核心空焊 损坏 或者 BIOS问题了  秉着先软后硬的修法 先刷个BIOS试试 从www.techpowerup.com网上下载了个BIOS 刷上居然亮机了  接下来就是装个系统试试  结果不能装驱动 一装就花屏  手头也找不到对应的BIOS 越看这个卡上的测试点越觉得这个显卡似曾相识 找了找手头有的显卡  居然和影驰的GTX650显卡 PCB板长得一摸一样  果断将影驰这个BIOS提取了出来刷进了耕升 再测试一切OK   到此  维修结束

网友A:
将提取出来的BIOS给大家 希望能帮到大家

影驰GTX650 1G D5 三星颗粒 原机备份 亲测可用 和耕升GTX650通用.BIN

网友B(2020-10-14):
引用 网友A:
将提取出来的BIOS给大家 希望能帮到大家

翔升和影驰的通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翔升和影驰的通用吗

有种板卡叫通路货,显卡BIOS大部分通用的,主要看核心频率显存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种板卡叫通路货,显卡BIOS大部分通用的,主要看核心频率显存频率。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显卡型号一样,频率一样就可以通用吗,显卡的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显卡型号一样,频率一样就可以通用吗,显卡的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怎么看??

在www。techpowerup.com下BIOS时有写你需要的条件,包括显存品牌,外部接口数。然后再到官方看卡详细参数找个合适的。

网友:
应该是你下载的BIOS没看兼容显存信息,显存兼容有问题装驱动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