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 板号:DAJW8GMB8C1开机不认硬盘

楼主(2020-07-04):
如题,开机dell进度条时好慢,进bios后不认硬盘,换新的硬盘也是如此,硬盘无转动声音,硬盘5V供电正常,SATA_TXP1/SATA_TXN1/SATA_RXN1/SATA_RXP1中间的电容是正常的,静态阻抗都是54K,BGA加焊 CPU 15 5200U后正常了,但是用一周后,又是不认硬盘,取下CPU植球后,还是不认硬盘,大神指导下,下步怎么弄呢?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此机器最开始是开机0.3A掉电,量测发USB口没有5V,量测是5V的控制信号3.3V圥,查此信号是来源于I5-5200U的桥里,BGA加焊CPU后,开机正常了,但是用2周左右后出现不认盘硬盘,又加焊CPU,又正常了,但是用一周后,又是不认硬盘,现在重植CPU后也不认硬盘,难道CPU要换吗?

网友:
全板只有一个SATA接口,但是有2个SATA通道,没有点位图,找不到另一个通道,有此点位图的贡献下,谢谢了

网友:
                               这么奇葩

网友:
桥和CPU一起的,换桥就是换CPU,CPU不便宜

网友:
换个硬盘线试试呢,

网友:
换CPU的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我记得DELL有的机器有一个硬盘保护芯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估计huancpu吧

网友:
看能不能改一个接口出来。

网友:
PE能进,现在usb口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换了新CPU之后,就好了!

网友(2020-08-30):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