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7-04):
故障为:不开机,插外接电源指示灯指示灯不亮
主板板号如下:

主板实物图如下:

外接电源测量发现此处电感输出8.6v其他电感均没有电压,

查询论坛资料得知要想实现开机首先要产生PP3V42_G3图纸上标注是3.425v

U7090的实物图如下:

查图纸发现输入16v正常是输出不正常,输出对地短路,对地组织1.7欧姆

用电极法发现U7090芯片损坏,手上没有此芯片先用通用芯片改装了一个

改装完毕后发现还是不开机,电源指示灯还是不亮,由于本人接触苹果笔记本比较少,很多时序也不是很明白,还是查询论坛得知要想开机首先开机芯片待机要条件正常工作,最终知道这个芯片是实现开机的,下面为芯片实物图:

网友:
神操作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待机条件如下:

发现输入正常,PP3V3_S5_AVREF_SMC没有电压输出,

当时直接短接了此处电压还不是不开机

最后查资料发现还要缺少一个复位信号,产生复位信号的为U5110,图纸如下:

测量发现U5110的5脚没有输出,测量输入信号正常,再次短接5脚与
短接的地方
再次插上外接电源发现指示灯已经变成橙色,发现已经开机,手摸U已经发烫。赶紧装机测试发现可以开机显示。

准备装机发现改装的芯片太大,后盖盖不上。
最后只能拆掉电感把电感移调外面来下面是改装后的效果图,把碰到周围电路用电工胶布包裹起来防止短路,下面用一个显示器的厚绝缘胶纸隔开。

电感有点高度,只能拆除后可以减少一些厚度。
下面是一些细节问题。
下面粘了一张黑色绝缘塑料用401固定,电感用401胶水固定在绝缘塑料上

后盖也可以盖上了,不会翘起来。
进系统测试一下

网友A:
今日您已无法上传更多的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日您已无法上传更多的附件

图片我上传不了了

网友:
这操作牛了  楼主基本功很厉害啊

网友:
本人建议!还是换原装芯片,万不得已不要改电路!

网友:
把这个电压修出来不好吗?一定要改吗

网友:
厉害了,我就是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太粗糙了。把一个艺术品当锅补了。

网友B:
这种小板在那里买的、或者输入什么可以搜到、

网友:
一个料板也不贵,搞成这样,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板在那里买的、或者输入什么可以搜到、

这个板也是只能改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电流很小的。不要想着改其他电路。这个电路叫做ldo电压。只是待机用的。

网友:
没拆过,来看看怎么修

网友:
兄弟动手能力不错,不过可买个料板或芯片,3.42V是很小流的待机电压,你这样改后电池耗电会大很多,不耐用。

网友:
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是事实,这样的修法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可能用不住

网友:
头回见机器还可以这么玩 溜得很那

网友:
这么高端的苹果 修成山寨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