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X手机不充电,PP_VBUS1_E75电压电压低,烧机不漏电

楼主(2020-07-04):
利用休息时间写个帖子,不喜勿喷。iPhone X进水后不充电,用户拿来问题是不开机,下面是对话是不是同行都会感觉很熟悉?
-----------------------------------------------------------------------------------------------------------------------------------

商:手机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开机的
客:就放在抽屉里就不开机了,这几天突然要用拿出来就不开机了。
商:那在这期间有没有摔过?经过水?
客:没有,我放在抽屉里面怎么可能进水嘛。
商:好的,你稍等。(用户当面拆开手机,里面洪水泛滥)帅哥你这个手机确实进过水的呀!
客:不可能,怎么可能嘛,我放在抽屉里面怎么可能进水嘛!
商:但是你这个确实进过水的,你看一下怎么处理吧!
客:先修吧,但是不可能进水呀。

-----------------------------------------------------------------------------------------------------------------------------------
好了说说这个手机的重点问题吧,这个手机之前换过屏,导致无面容,有原彩,但是主板没有拆修痕迹,不开机问题修好后测试功能发现不充电,并且接电漏电,没分层之前还以为是主板漏电的原因造成不充电,拆开测量后发现PP_VBUS1_E75只有大约3v,不怀疑是尾插排线问题,因为之前换了测试过的,但是还是换一个测试一下吧,果然不是。先烧机看看漏电吗?不漏电,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一点为什么电压低了都不漏电呢,很奇怪吧,换电感吧,不是电感,换充电芯片,万一是充电芯片呢,在充电芯片也排除后,期间各路供电都烧过了,顿时陷入了僵局,充电芯片全打值吧!对比了拆件板打值,充电滤波电路时,哎这有点不对哎,怎么回事?再打一次确实是他呀。

从哪里开始下手呢?r3316,c3316 c3317都不是滤波的,先不拆吧。电容爱坏先从电容开始吧!

这一堆一个不留。心想这次要成了。打值依旧,没仔细看图,难道这是要拆耦合电容吗?没理由呀,万能的鑫智造成为了我的指路明灯。原来这边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拆它好过拆耦合吧!没错就是电池座旁边的这个

拆掉值正常了。啊,明明可以不分层的,我没有钢网,没有分离台的呀!没地方哭。。
但是我的还有一个问题PP_VDD_MAIN短路,烧机烧出来是u4120,也不枉我分层分出来。

总结,这个故障拿到手时还是很迷茫的,但是不要慌,顺着思路一条一条的来,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不行的时候想想老徐的教诲。
另外鑫智造无论对新手还是老手都还是很友好的。
另外说一点单分上层x的很容易弯,我后面想办法吹一下弯的地方,压回去一点,装上去的时候再两边压,过去大约十天了,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具体能用多久还有待考察。

网友:
觉得有用的朋友帮忙加点分,谢谢。有高明意见的请指出。

网友A:
鑫智造点位图并不好用,试用了三分钟就删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点位图并不好用,试用了三分钟就删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

我们身边的朋友用起来都还可以,融合的内容丰富,操作也很友好,你是没有搞懂某些功能吧!再说这个软件内容还算比较丰富,三分钟可能也确实没办法开始了解相关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身边的朋友用起来都还可以,融合的内容丰富,操作也很友好,你是没有搞懂某些功能吧!再说这个软件内 ...

我是用起来别扭,我还是用蓝锐好用,个人习惯吧;

网友C:
楼主说的好乱   没看懂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