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IQOO NEO关机充电 无法充电请咨询售后 开机充电充了10几秒后不显示充电

楼主(2020-07-04):
这台机本来故障是短路同行修好短路就不能充电,应该是他拆屏蔽罩的时候把二极管拿掉了,二极管可以不要但是二极管焊点上走线给他弄断了,飞线故障解决

网友A:
飞哪里,说清楚 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哪里,说清楚 点,‘

细心看看,难道不用红线圈出来就不会看吗!考验你眼力的时候到了,话说眼神不好还搞啥维修!虽然我也很烦不明确标识出来的。

网友(2020-08-16):
很不错  有思路

网友(2020-09-26):
我这也有亮屏有电流,息屏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