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i7 外星人 15 r2 充电问题

楼主(2020-07-04):
6代i7 外星人 15 r2  拿来短路  显卡 mos管上面的电容对地   保护隔离 pq707  pq701 击穿  换号装上  发现充电 不正常  电量到百分之88以后开始变慢 时充时停      拔掉电源再插上 显示充电 大概十几秒后 提示不从点 多试几次 可以充电提示多少分钟后充满  电量能到分之98以上   放电到百分之50  再充电 又是到百分之88 就不行了 都看了下找不到原因   客户之前以为是充电器坏了网上买了个原装充电器 明天 拿新充电器看一下  第一次遇到这种奇葩 .....

网友:
坐等结果公布哦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你的电池需要重新校准了。这个充到88停了,实际上就是说那个电池当前的容量只有以前计量到的88%了,多循环放电一两次估计电池内置的芯片就会自动更新数据了。如果客户纠结,换一个新电池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需要重新校准了。这个充到88停了,实际上就是说那个电池当前的容量只有以前计量到的88%了,多循环 ...

确实是没啥问题 客户对电池要求也不高 客户说原来就这样...

网友:
我现在遇到得问换完后主板温度特别高,充电和开机同时运行,mos管都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