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一体机屏幕出现45度斜纹,怎么处理?

楼主(2020-07-04):
如题:联想一体机屏幕出现45度斜纹,怎么处理?

网友A:
更换偏光膜,就是最外面这层,但是需要洁净空间

网友B:
不是二楼说的偏光膜, 是均光膜的问题,均光膜皱了。  话说联想的好多笔记本屏幕都是这样的尿性,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纯色有点明显。 想修也简单,就是把屏拆了,屏玻璃下面第一张塑料纸,就是均光膜, 找个碎屏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偏光膜,就是最外面这层,但是需要洁净空间

看来只能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二楼说的偏光膜, 是均光膜的问题,均光膜皱了。  话说联想的好多笔记本屏幕都是这样的尿性,也不影响 ...

看来只能着用了

网友:
这种基本修不了,没有配件

网友:
又不影响使用,修个毛!
弄不好,手印或脏物粘到膜上更糟!

网友:
电源干扰。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将就用 吧  没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