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NM A141待机高,维修

楼主(2020-07-04):
待机0.102不开机,检测3V,5V正常。断开5V供电PJ4节点,待机回到0.02。5V供电去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拆USB转换供电,拆下U8,待机恢复正常0.006。触发上电开机显示。U8芯片没有,飞线连接USB信号,维修结束。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思路可以,点个赞。。。。。。。。。。。

网友:
直接秒杀,学习了

网友:
怎么在图上看不出U8在哪呐

网友:
看到了 原来在哪里了啊

网友:
USB控制芯片太多了,很多是不是U盘插坏的

网友:
直接秒杀,学习了。。。。。。。。。。。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解决就好 ,,,,

网友:
这也算是秒杀了。

网友:
扎实的维修功底

网友:
直连开机插设备关机

网友:
接usb小板的吗

网友:
这维修好麻利啊